ASUS M2400N光驱不能用

楼主(2010-08-11):
每次开机光驱指示灯都会闪俩下,也可以打开,之后就没有了,光驱也打不开,在系统里也认不到。。,相这种情况该怎么查,,谢谢
打不开

网友:
你先查光驱供电电路,还有阻值

网友:
不凡从简单的开始试试吧,先换条数据线看看。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再换个光驱。
老实说。不认光驱大多数坏的都是光驱本身或者数据线。出现在主板身上的我是没怎么见过。

网友:
换数据线?楼上修台式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