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基地培训两个月维修精英945G-M2主板实例

楼主(2010-08-11):
  国际惯例:首先感谢基地的饼哥、班长、凤哥!
  在基地培训快满两个月了,感觉收获非常多,感谢基地这个平台及优秀的老师!现在发本人在基地的第一个实例,如有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今天拿到一块精英945G-M2主板,首先大致检查外观,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接着打值:A14,VCORE对地阻值都正常,于是就上假负载,插上ATX电源,此时发现诊断卡上的3.3VSB灯不亮,打电源接口紫5V有输出。

  观察板发现3.3VSB是由1085直接转换而来,测其输出脚正常,有3.3V输出。

  于是打开该板电路图查看A14的3.3V名字为RSMVCC3,由一个双MOS管4509输出,该管为一个N沟道和一个P沟道构成,待机时由P沟道管导通3.3VSB输出就为RSMVCC3,上电后由N沟道管导通VCC3输出。

  好了,这下找到正主了,就是它了

  马上就查这个双MOS管,S1正常有3.3V,当测到G1的时候发现居然有2.1V,难怪没有导通了- -

  现在病因已经找到了,马上查图纸G1是由一个三极管控制的,就是图上的Q47:

  查其B极有0.7V的高电平,而C极还有2.1V,由此判断此管损坏,换之。

换好后插上电源,久违的3.3VSB灯已经亮咯 ,接下来上假负载测VCORE、复位、PG都正常了,上真U,顺利跑码,接下来顺利点亮,此板修复。

  最后感谢饼哥友情赞助维修台一张,15B万用表一部  灯光不是很好,还有第一次实例有点激动,拍照时手抖了,不是很清晰,请大家多多包含!祝大家生意兴隆多多发财!

网友(点评):
厉害,基地的学员就是不一样,才两个月

网友:
谁在抢沙发?

广源电脑医院 -6 老大你的沙发我也要扣的,基地的规则

网友:
问一下,那个诊断卡上的那个开关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好厉害啊明哥!明天请吃饭。啊哈哈。
通过这贴也学到知识了。不要说我灌水哦。

网友:
代码翻看按钮,没啥实际用处.

网友:
抓狂啊。。。没强到。
很好的实例,原创的,我也学习了

网友:
抓狂啊。。。没强到。
很好的实例,原创的,我也学习了

广源电脑医院 -4 灌水

网友:
3.3v dual和5v dual出问题的板子很多,这算个经典实例吧

网友:
最后2张照片 点亮的 好像是我给你照的吧 大明 是那个板吧???看着眼熟

网友:
不错的实例,我也要变的强力。。。。。。

网友:
呵呵,围观围观,我就没法这么快判断出故障,还有是不是应该写上双路供电原理。

网友:
待机时还有12V通过R362给C级供电吗

网友:
故障应该是开不了机吧?要是没有图纸该怎么办?

网友(点评):
没图就跑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 这跟线不止是12V这条线相连,后面还有个5VSB的线路

网友:
4609的P管G极损坏~~大明不错。经典实例。

网友:
算是经典实例了,经常见到这类故障呀

网友:
精英的板,经典案例~!

网友:
好清清楚的思路。很多值得学习内容

网友:
大明思路不错,技术进展很快,  加油!!

网友:
   不愧为饼哥手下

网友:
难怪看到那个万用表的表笔那么眼熟,原来是借的

网友:
我可买不起那表啊,我都用20多块钱的表
感谢大家的支持啦。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精英的板子4500坏好像是个通病了

网友:
恭喜版主成功的走向了维修之路~

网友:
少电压的不难修,难修的是少信号和信号偏移,以及不定时死机、自动重启、或者接外设就死机

网友:
有件事情不明白? 三极管的b极为0.7如果是正常的三极管ce导通 12v接地3.3vsb该怎么出来! 难道三极管坏了b极才为0.7的嘛?不坏三极管该为0.7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MOS管4509,该管为一个N沟道和一个P沟道构成,待机时由P沟道管导通3.3VSB输出就为RSMVCC3,上电后由N沟道管导通VCC3输出。 这个三极管控制的是P沟道管的G极,P沟道管是低电平导通,因为三极管B级是高电平,正常CE极被拉低,不会出现2.1V的电压,P沟道管的G极有2.1V的电压S极自然不会导通输出.

网友:
去实地学习,大家都会有图纸吗?

网友:
精英不是座子容易不好吗

网友(2010-11-27):
真是羡慕去基地学习的,两个月就可修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