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98 局域网如何设置可以访问XP?

楼主(2010-08-11):
现在有两台98机,一台XP ,要用两台98访问XP共享文件夹,一台可以访问,但是另一台不行,我怕是网线问题,换了可以访问的那台机,但是一样无法找到路径,网卡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请问是怎么回事,知道回下。。。,谢谢了   补充说下: WINXP 中开了GUEST用户了,组策列---本地安全里面配置也开了,还是一样

网友:
工作组一样吗?用路由器还是交换机,交换机要输入固定IP的哦!

网友:
是指定IP了,两台98的都指定了,奇怪的是其中一台可以访问共享,但是另一台怎么也不行,我都郁闷死了,弄了两天了,汗,谁知道 的回下啊

网友:
你的两台98机都能上网吗。如果能,只要是在一个工作组内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成一个工作组, 还有就是98系统不带协议,要添加一些协议才行的。

网友:
设置正确的话 首先ping一下xp呀,ping不通的话咋设置都白搭

网友:
设立ftp服务器有那么难吗?啥东西阻碍了你这么做?还是你根本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