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RAW恢复求助

楼主(2010-08-11):
在线等求高手帮忙解决 朋友有个u盘变成RAW格式 双击提示要格式化 因为里面重要资料不能格式化 清华紫光的u盘
求高手给个数据恢复的方法 谢谢先了 在线急等中....

网友:
有好心的高手麻烦加个qq 215734617  在线急等啊

网友:
128M的清华紫光U盘 用winhex打开只有8M容量 windows下查看格式为RAW 容量为0.....

网友:
这个我不太 了解,,,你可以去数码之家看看,,那里是专门搞U盘研究的

网友:
我加你了,或用WINHEX来修复

网友:
可以恢复,只要芯片没坏,都可以恢复

网友:
你这样的情况我刚做过一个,不过有2种情况,一种就特别的简单,用WINEHX随便就可以搞定,还有就是如果芯片有问题就有点麻烦,不过只有有这样的芯片也一样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