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1526不开机

楼主(2010-08-11):
一块dell 1526主板,插电源不开机,无3 5v待机,检测无s5 enable 输出,怀疑w8763la有问题,换了一个,还是没输出,不知怎吗回事,请求帮助

网友:
补充一下,前面检测正常AC_IN#低电平输入kbc,下面kbc应该发出S5_ENABLE了吧,可是W8763LA PIN15没有3V输出,请问该如何往下查呀

网友:
W8763LA本体不良,或者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BIOS的问题?高手

网友:
BIOS的问题,刷一遍就好了
请问你有BIOS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1525 DS2 INTEL 965集成显卡的板子,请问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我刷了以后不亮呢,倒是可以加电了,请问你还有这个BIOS吗?再给我传一个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