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P5LD2-X/1333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0-08-11):
主板型号:ASUS-P5LD2-X/1333

故障现象:不上电,通电一闪即灭

拨掉小4PIN故障依旧

打ATX对地阻值发现3.3V对地短路

目测COM附近有个75185烧了个洞,拆掉这个IC打值3.3还是短路

拆了网卡还短,拆了IO后不短路了,IO型号为W83627DHG-A

这个IO是华硕专用的IO,从料板上拆个换上通电正常跑码

拷机正常,维修结束

因为没相机,手机照的效果太差就不上PP出来丢人了

网友:
COM 连接I/O 应该是COM坏了 引起烧坏IO

网友(2010-10-29):
可以摸到I/O发烫吗,你那I/O在哪找到的/

网友(2012-09-08):
拔掉4PIN插头,如果不短了,故障是不是就可以锁定在CPU供电部分了?

网友:
IO会很热吧?

网友:
3.3短路,就查它给供电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