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38cp掉电

楼主(2010-08-11):
客户送修一台sony s38cp,ati9700显卡,摔过,花屏,加焊显卡正常,交付使用,两天后返修故障依旧,无奈只好重置,芯片掉了两个点,只好更换芯片,新片换上后开机电流跑到0.3随即掉电,代码卡不跑吗,内存槽,h8都加焊过故障依旧,请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故障时换显卡出来的 那就再做一次吧!0.3 看看CPU 供电出来没

网友:
cpu供电在开机瞬间是有的,好像是1.2几v

网友:
继续做显卡 呵呵 那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