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开机花屏故障

楼主(2010-08-11):
一联想L2261WD显示器开机图像就上下跳动并伴有花屏现象,
与主机断开信号后,显示“LENOVO”   画面正常

注明:电脑主机正常,此故障与主机无关!!!!

网友:
此故障把屏线拆下来擦一下应该能解决,但返修的也快,要想去根,换屏线或者屏线接口。

网友:
刷下MCU试试看。。。

网友:
驱动板  刷一下吧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此故障已修复,加焊高压板升压包后问题解决
这是联想此型号机的通病,我已修复了6台了,全部是此类故障

网友:
直接换高压线圈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样子。是通病。。。。

网友:
我还以为是屏接口  或是灯管打火     高压部分虚汉还会有这样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高压板升压包会引起这样,真是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压部分虚汉还会有这样的问题 ,呵呵  谢谢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