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进程高

楼主(2010-08-11):
我的电脑自从被我清理了一次灰尘后,不运行任何程序,开机就出现system进程高。偶尔会在进系统半小时后出现,正常在开机后就出现,cpu的温度达65度。用process explorer查看,是acpi.sys进程问题,暂停该进程后全部恢复正常,cpu的温度只有45度。但com口不能用,关机只停留正在关机的界面,要常按电源按钮才能完全关机。请高人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就出现system进程高。"这句中“进程高”是什么意思?

网友:
system进程的cpu的占用率高,达65%~9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system进程还是system.exe进程cpu的占用率高?(进程名字后面有没有.exe?)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windows 进程管理器看,是system进程,没有system.exe。用process explorer看,有中断、DPCs和System三项,右击system,在属性选项卡的线程标签中,点击ACPI.sys,点击暂停按钮,则中断、DPCs和System三项恢复正常,cpu使用就降到正常状态了,在10%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重做系统试一下吧,进程管理器中若有system.exe进程,则一般是系统中毒了;但system进程是系统重要进程,不应该cpu占有率那么高。

楼主问题解决后,希望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目前还没理出头绪,除了主板、cpu、bios,其它的我都代换试过了,系统也重做几次了。努力中。。。

网友:
??没碰到过~不过SYSTEM进程受控于ACPI.sys那你就硬件替换方法换下换PCI的显卡看看,行的就好好跑下AGP或PCIE部分。

网友:
电源、PCI-E显卡、硬盘拿到别人的机子上试,一点问题都没有。 有时开机后能正常工作一会儿,几分钟到半小时不等。没有规律。会不会是哪个地方接触不良?但用放大镜看了几遍,也没看出问题来。

网友:
看來應該是中毒
先掃毒試試看

网友:
电影管理模式不对  在BIOS里恢复下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散热不好也会死机

网友:
肯定没毒,因为硬盘拿到别人的主机上试用,没有问题。BIOS里恢复下出厂设置也试过,cpu、北桥的硅脂也都重上了好的,风扇加油、换新。能搞的我都搞了,只是没什么技术,更高级的检测搞不了。头都大了。还好将就能用。就是心里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