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000问题

楼主(2010-08-11):
今天接到一台V2000,触发一下就保护,指示灯闪一下就灭,3 5V就没了,电感对地打阻值,没有短路的,找到图纸,挨个信号查,最后查到SUSON信号断开就可以触发,把87541PIN149 SUSON 挑起,按开机键,此引脚有3.3V输出,故怀疑此引脚后继有短路,查图纸把与S5_OND连的R60电阻拆掉后,触发可以开机,接屏可以显示,单到开机画面就不往下走,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ATI NB RS480M  SB SB400

网友:
错了,是把与SUSD相连的PR56拆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说了,你拆掉了PR60,就断开了S5_OND,3V_S5都出来不了,怎么能点的亮机

断开SUSD后,SUS电压出不来了
此时不掉电
说明SUS电压负载有可能短路
有3VSUS 5VSUS 1.8SUS
一路一路测查
是否有短路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5vsus后面的给usb供电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了,加电给5VSUS烧出来的,还有一个就是跟SUSD相连的一个三极管坏了,换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