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被JS改过的机器主板无法恢复默认频率了,请教

楼主(2010-08-11):
主板是VIA的,支持533外频,现在用的U是赛扬1.8,,被超到2.4了外频为133了,我拿开主板BIOS电池放电也不能恢复原来的频率,换上P4 2.0和2.4的U还有赛扬D2.66都点不亮,请教这是主板哪里被改动了,如何才能恢复默认频率呀?

网友:
看看时钟的频率跳线

网友:
刷BIOS   一般是没人改这个东西的   改过一次SS2000M的东芝小本子   拆掉时钟芯片的某一电阻

网友:
我去找找主板的跳线看看吧,这次遇到的JS不是一般的黑,这台机器是当E5200卖的
我想如果主板跳线设置为133的话,我那个赛扬D就是133外频呀,为什么点不亮呢?

网友:
我最恨谁说JS
你就是一个JS

网友:
恨不恨和为什么恨我不知道,首先我不是做买卖的,这个主机是我遇到的,赛扬1.8超频到2.4,256M的内存,这样的机器当成E5200出售,销售单上的价格是2800多,是一个外地打工的小伙子买回来的,你说我能说这样的商人是什么?
算了,这都是题外话,大家看看就行,还是说说主板的问题吧,到底是怎么改的呢?我看主板跳线是跳在533和400自动识别那里的,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跳线 跳跳线 无跳线刷BIOS

网友:
注意CPU旁边的跳线 还有刷BIOS

网友:
你还是把主板的型号,CPU上的字,都写出来,才好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几天这台机器一直没有时间搞,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开始好好找找看

网友:
这个简单啊,检查跳线,肯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