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58待机0.08无法修,请教。。。。

楼主(2010-08-11):
945GS NB 82801DBM SB 待机下也无3V 5V 电源IC TPS51120发烫,更换后还是故障依旧。1.05V电感阻值偏小,将SB NB 拆下故障还是依旧。
长城
电源

网友:
你真厉害,其实你不应该直接杀掉南北桥的
应该先把基本的电压修出来,IC发烫,看给它的供电是不是对的.,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 这块板子基本上废了

网友:
1.05电感对地只要不直接对地,问题都不大。51120发烫,是不是有负载短路?而并非它本身坏了

网友:
3V 5V 不出 和EC 也是有关系的哦

网友:
楼主我比较佩服你的胆大精神呵呵
你应该先查小的电路,然后再着手桥把 电源IC发烫有可能是外围电路短路拉底了电压发烫或是本身IC的性能问题 这些你都没有排除你就直接上手就干NB SB你厉害啊

网友:
如果待机无3V.5V但用0.08A电流,是不是有漏电压

网友:
TPS51120更换后还是一样。。。。EC更换后还是依旧。

网友:
945 1.05是vccp阻值低正常啊,965才十几!

网友:
有短路,查相应该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TB51120的线性输出脚,这里是给EC供电的!但是一般TB51120输出是5V的,还要通过一个线性稳压IC转成3.3V才给EC,有可能这个线性稳压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没想到更换的EC是一个坏的,是从LED 灯查出来的,LED灯接了一个滤波电容短路,最终的原因是EC是一个坏的。可是将其在上一个新的后待机还为0.08,后发现BIOS发烫,拆下后就正常。更换一个后待机为0.02,正常了。3V 5V也出来了。这下可将上次范了大错拆下的NB SB装上后一切OK了。终于搞定了。

网友:
我今天修了台联想的就是BIOS一数据线对地了,导致发烫,待机电流略微过大的。

网友:
还不错总算修好了,BIOS短路。不容易啊,
咱们要多学习电路测量知识啊,遇问题不能乱干啊。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乱修的。努力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