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朕的七彩虹8600GT GD2 CF黄金版 F25 点不亮了.

楼主(2010-08-11):
请赐教.七彩虹8600GT GD2 CF黄金版 F25 玩了7-8个小时突然花屏了.关机重启,点不亮了 ,今天拿到单位里在HP的机子上点 ,显卡报警,纠结了.我还打算新配个主机 来个A+N混合交叉火力呢.顶 个物理加速来着 WOW开WLK没有比这个更纠结的了.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坏了就可以换新的了~~~~
如果是长时间玩游戏所导致的花屏,或不显可以先查一下显存的供电
哎七彩虹DDR2通病,重做核心应该可以好

网友:
先查主要的供电看有没有坏的,电压多少已经和你说了,这种情况下输入输出与门就不要查了,总线信号可能存在不良,原因就是长时间发热引起不良,可以重植来测试

网友:
啊 悠嘻 等我修好了 我整个教程上来啊 哈哈..

网友:
如果信号正常,就重植G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