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D4什么问题

楼主(2010-08-11):
一块V星G31M3-L测试卡跑D4 重启几次有时能进系统,刷了BIOS以后还是跑D4,怎样重启都进不了系统了.
在淘宝买了个几十元的编程器,刷了BIOS就行了

回复月饼老师:我第一次是在系统里面刷的BIOS,不知为什么V星的主板在系统里刷BIOS很容易出错,后来我在淘宝买了一个25系列的编程器,将BIOS芯片焊下来用编程器刷的就行了,所以不矛盾。

网友(点评):
前面说刷了BIOS还D4,后面说刷了BIOS就好了。。。矛盾。

网友:
D4内存查负载供电有没偏低

网友:
内存电压1.9V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我还有一块跑83,将两块板的BIOS调换,测试卡的数字也就调换了。8脚的BIOS芯片除了用编程器还有什么方法能刷BIOS?

网友:
BIOS坏了,,那能不能启动软驱???能的话,那还可以用软驱刷的,,,不行的话,可能也只有编程器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

网友:
BIOS坏了软驱肯定是没法用的(再说好像没有软驱接口)。用编程器刷一下吧,G31的确挺烦人的。出保了吗?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啊?

网友:
内存有上拉电压么?其他供电都正常么?

网友:
是直接跑D4还是跑码跑到D4停的。这个区别也很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编程器没别的方法  如果是可以显示的知 可以在DOS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过有时不过  先把内存槽刮一下 再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还有MSI G31桥也比较容易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告诉我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D4是内存不过,一.看内存的工作条件正长不,二.刷BOS,三.换IO,四.焊换乔。安照我说的是饼哥交的你准能修好!

网友(点评):
D4让你换IO??

网友:
d4是内存或内存插槽氧化,特别是内存插槽氧化。多安装几次内存就可以了。
楼主把问题搞复杂了。刷什么BIOS,纯属瞎扯。
楼主还是先把氧化的问题 和内存的问题排除,再来说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