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拖焊的心得吧。

楼主(2010-08-11):
尾焊我老是半天拖不出来,是不是还有什么技巧没有掌握啊?
技巧

网友:
多练习多细心是关键。
开始练习拖焊的时候不要吝啬焊锡丝。

网友:
无铅的拖之前最好先加锡丝过一遍。

网友:
要用好点的焊锡丝,便宜的一拖跟泥一样,谁都拖不好。

网友:
多用松香,才好悍

网友:
一定要多练才行还要用好的焊锡丝才行

网友:
我也是拖到最后要用吸锡带才能吸走最后的锡。。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都是把板子竖着,那样比较好焊,多加点锡,发现那锡就跟流水似的,~

网友:
拖戏技巧要多练才行啊

网友:
我一般用焊膏多一点就好拖了.拖一边就好了.不过还是得多练习才能熟练掌握.

网友:
不能心急,温度、焊锡丝、工具、速度都是需要积累经验的,有时候别人的参考数字不一定适合

网友:
我也是拖不好,松香搞多了太难看了,我都是用风枪吹再用烙铁加焊,比拖焊快也好看!

网友:
搞好焊锡丝 拖得时候都加点焊锡

网友:
如果你試著將液晶屏的連接器焊在屏線上,就可以是高手了!我焊過GPS液晶屏排線到連接器上。是無鉛制程。

网友:
俺的拖焊心得是工作时不抽烟,不喝酒,以前使用刀头,现在使用马蹄头。

网友:
我也是试了很多次,才逐渐掌握了拖焊的技巧。
第一次焊IC的时候,总是嫌烙铁头不够细,后来还专门买过跟针头一样细的烙铁头。后来泡主板维修论坛,看到高手没有用针头的——原来大家都用拖焊啊!
然后就开始学习用刀头来拖焊。
首先,要用质量好的活性焊锡丝。我用的是友邦牌的,国货当中算不错的了。所谓好的焊锡,就是焊锡融化以后,光亮,流动性好,很容易润泽到焊盘上。
其次,用适量的液体助焊剂,我不太习惯用松香,一来后期清晰麻烦,二来是因为活性焊锡丝中空的管子里面通常已经含有松香了。
再次,拖焊的时候要将板子适当倾斜,利用融化的焊锡的重力,烙铁头轻轻一带,焊锡就跟着走了。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清理最后留在引脚上的个焊锡球,改变电路板倾斜的方向:拖焊的前半个阶段是让每个引脚吃锡,板子应该顺着引脚并排的方向适当竖起来,到最后清理焊锡球的时候,就要将电路板改成顺着顺着引脚的方向,加点助焊剂,将烙铁头上的焊锡弄干净,利用烙铁头可以吸引一部分焊锡的作用来容纳引脚上多余的焊锡。这时候的关键就是,在焊锡融化后,烙铁头离开引脚的速度要快一点,象用刀刮一下那样。这样焊锡容易跟着烙铁头走。通常3次就足以弄干净了。

网友:
多练,拿废的材料来练手
多加锡膏
尽量不用无铅
拖的时候不能急

网友:
先加焊锡。从上到下,拖右面的 ,先托一次,甩掉焊锡,再拖一次,甩掉焊锡,再拖一次,看看最后的引脚上有焊锡没,有的话刮掉 ,检查有没有连焊的 ,有的话 用尖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本人觉的是没什么技巧,就是熟能生巧.

网友:
焊膏不要吝啬,烙铁温度要够,板子放倾斜或竖立,焊锡和烙铁头从上往下匀速焊,多练就能上手.
找块坏板,拿IO来练习,用熟练后不会有连焊的,而且每个焊脚上的锡都饱满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