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跑好开机电路

楼主(2010-08-11):
每次开机电路出问题。一般都是要靠跑线路来找故障的。
但每次跑到南桥里面就没有办法了。
有哪位大大可以给个思路吗?

网友:
你是从开关针跑的,还是从绿线跑的?你可以分别从两头开始往南桥跑。

网友:
对 要从电源的 绿线开始跑 跑不通 在从开机针脚跑  两头一起跑 !很快就能跑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芯片组的开机方式是不一样
跑到桥里面的要看是什么 芯片组
还有就是你具体想要知道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电压到南桥之后。然后从哪里输出。这样如果有入没出的话我就可以知道是南桥挂掉了。

网友:
看芯片组和IO的型号,上电时序学会了就可以懂得差不多了

网友:
开机电路首先要搞清板子是什么构架,然后再测工作条件,比如I/O,南桥等相关电路供电到了没有,实时时钟起振了没有!这都要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电压进南桥给南桥提供供电,被南桥消耗掉了 他还出来干嘛?

网友:
对的  很赞同

网友:
象我们这样的新手其实都有这样的疑惑,其实楼主说的我懂,这主要还是看什么故障,比如键盘不能用,你就跑键盘的线路,如果是南桥这边没信号输出,就说明是南桥在这一块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