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LED换屏出一大堆问题

楼主(2010-08-11):
    昨天接了这台机    是同行带过来的   开机正常  就是屏在跳动 直接跟客人说是屏坏了   今天发了一个屏回来   第一次装上去好了   小心把屏装好再开机一试  这下好了  没有背光了 拆好一看  LED   高压板  烧了    晕得要死了    修是修不好了  刚好 手上还要有LCD 的屏就想换一下算了  (换LCD屏  换通用高压板)  找好供电  地线  信号  接好  第一次开机也可以正常  关机  装上  再开 又没有背光再拆   量了一下 供电没了  这下把我吓死了  拆C 壳  量得保险烧了    换了保险  再开机大电流  晕死  通用高压板又烧了  取下高压板  没有大电流了也可以开机了  再换一通用高压板  又是一样再烧  因为是不20V供电  可能是我的高压板有耐压不够吧  现在大家给点见意我要怎么可以把这个事给解决哟 请高手出声

网友(点评):
提示楼下:SL400的屏是有一个独立的供电i接口板的!所以楼主换成了LCD,然后从这个板上找VCC ON/OFF等等.

网友:
没听明白。通用高压板?LED也有通用高压板?

网友(点评):
我也没有看明白说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改成LCD屏

网友:
无过兄  我的意思 是  换一个LCD 的屏  用换成LCD 的高压板  本身机子是  LED 的屏   了屏回来后  把原来的高压板烧了  LED 就点不亮背光了  就想到直接把屏 跟高压板通换成LCD的

网友(点评):
无边思绪你叫他什么 无过兄? 这个也是你叫的么?

网友:
没听明白。通用高压板?LED也有通用高压板?
.   点  LED  的背光的板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所以也叫成高压板了  很小的一块板  跟高压板很像  反正就是就是点LED 背光的

网友:
这种情况要就是你的连线没有找对信号,或者供电不对,要么就是装上壳引起高压短路,否则根本不会烧坏的

网友:
这个我可能跟楼上的兄弟保证  我也是搞了几年维修的人了   这个不会错

网友:
LED  改LCD  的屏,,还没改过。。。。LED  好像没有高压条的吧。。。

网友:
我上次换一个hp的led屏也是这样的,装上第一次测试好的,等完全装好再开机不亮了。只有在换一块屏。

不知道led背光屏为什么这么脆弱,

网友:
原来是什么屏就换什么屏,如果你认为你水平相当好的话,不然只是麻烦的开始!

网友:
呵呵,是输入电压太高,用一个三端的稳压块7812,做个12伏的输出12伏到LCD就得了。

网友:
这款机器有个通病,屏背光电路上几个电容易烧掉,保险也烧,仔细查查20v电压电路

网友:
你这是人为问题啊。

网友:
还是高压板的供电没找好!!!

网友:
通病 查主板接口附近有电容短路保险烧段。。。。。。。。。。。。。。。。。。。很好查

网友:
刚才没说明白是在主板上屏线接口附近

网友:
LED换LCD还真没换过!

网友:
问题要仔细分析,坛子里的老人都说了,不要老问来问去的,不就一个背光一下不问题吗,仔细分析一下不就知道结果了吗?

网友:
楼主够郁闷啊,连烧数个高压板

网友:
先找到烧高压板的原因再说了,不然装一个烧一个

网友:
通用的质量真的不敢恭维,上个G430的高压条看看

网友:
这个机子现在好了  换的原装LED背光板后  可以正常用了  LED  跟LCD 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会烧  保险我也就不多说了

网友:
你那保险边上的电容有换掉没 若刚开始换掉后 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D的没高压条吗   你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sl400的led屏很容易出问题。上次我帮客户换了个屏,不到1一个月就出问题。太容易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绝缘没做好短路导致损坏的?

网友:
SL400是LCD屏吧

网友(点评):
自己看清楚再说~~免得别人笑话了

网友:
接口附近有电容短路保险烧段    直接把保险旁边的电容拆掉就行了

网友:
本人学修本子时间不长,LED屏还真没换过,LED屏好像无高压吧,它的背光系统工作须具备哪些条件,能否请坛中高手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LED上面的不叫高压板`~因为上面根本不会了高压~怎么能叫高压板呢`~上面是有个板子~是141 LED的背光的供电板,而你说的没供电板的LED屏``那是140的~~

网友:
sl400   高压板供电那个位置 的电容和保险 还有0欧电阻 是通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是不是搞维修的呢,,,我只知道LED是二极管发光的,,,没有高压条

网友:
慢慢搞吗,这个号搞

网友:
把led 换成lcd 的,真是高手啊,

网友:
LED的是不用高压的,二十几负就能够点亮的。你也太莽撞了吧,换了LED的屏,那个屏是坏了还是暗屏呀还是根本电流就没上来。如果是暗屏,你就要查给LED供电的电压到了没的,或是确定是不是屏坏了。不要急着换屏呀。就算你换了LCD的屏,烧了一个就算了嘛。还烧第二个,烧保险,说明什么?电流过大呀。是后及短路或是功率过大呀。还怎么能继续下去呢

网友:
SL400的好像没有用LED屏吧。好像都是用LCD的 ,楼主说的也不是太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D的只是没有灯管啊       是由二极管发光的   有高压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真好笑,,,你去百度一下,,,看看LED 的屏有没高压条

网友:
LED与LCD能换吗??

网友:
楼主 你改了LCD  你的屏数据线怎么改啊

网友:
干我们这行有时候有些现象是不好解释,本来是想赚钱的却变成赔钱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冒救啦

网友:
换了这么多LED屏,真没见过LED有高压板的,逆变板就有一块。

网友:
我改过,用市场上通用的9V-20V的相当好改,没问题的

网友:
你用5V的改应该可以

网友:
换过联想的   led改lcd   ok     主要是主供电和地别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这是他的通病了
修了很多了,原因是高压供电的那个电容短路,保险就会烧,换上保险也要换电容才行的

网友:
    一切都是不小心惹出来的,   这个问题都能搞这么多事出来, 不够细心

网友:
换5V高压板

网友:
换个屏也有这么麻烦吗?

网友:
如果换成功也请楼主分享一下哈,

目前应该还没人这样换的……

网友:
我换过联想的LED改成LCD,还可以到现在有半年多了没有问题。LED16:10的它的LED排线是独立的和16:9的LED屏有不同的。SL400的机器有LCD和LED的,我今天来的一台是SL400是LED的,不过我手上没有这个屏,就把在这里维修的一台也是SL400的,不过他的屏是LCD的,我把LED的条子和LCD的高压条对换下,就换了个LCD的,呵呵。没有用通用的,不过我想只要通用条和LCD屏好应该可以的呀。

网友:
是不是通用高压板工作电流太大了?

网友:
LED屏上的那个升压IC不好买
我有几张屏都是那个IC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屏接口是一样的就是背光源不一样  怎么就不可在改呢

网友:
  本人看一每一个人回的贴子 有骂我的  有说我疯的    我声明一下  我只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来基地  请教一下过位  不过没有想到出这么多事  在这样我想跟 无边思绪  版主  说声对不起    打字打快了没有 注意就打成无过兄        这个机子现在好了  我可以跟各样  说明白一下 这个机子换屏一定要注意  他的 LED  的背光板  (像高压板一样  )  这个机子我是花重本  找了一个一样的背光板  换好的

网友:
这款机的通病就是供给高原板的那电压的那电容容易挂

网友:
实在要改LCD的话,你从主板上飞一条五伏的供电过去用通用条五伏的就可以了

网友:
led换成lcd是需要在原高压板上面跳线的,lz应该知道这点,不然肯定烧,一直烧到led的供电保险那里

网友:
通用高压板低应该支持5V,你可以从USB飞个5V,然后从屏上找个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说的话把LED改为LCD~~然后LED的供电板就换成LCD的高压板~~通用高压板是5-19伏的。。。而SL400上面的主电是20V。。。能这样理解吗

网友:
SL400这种机器陶瓷电容出问题的多,烧高压条应该是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学习学习再学习,争取早日超越大师傅们

网友:
我用过5 V 高压板从usb 口取电,结果不行,usb 来的电比开启信号要晚,先暗屏再亮,客户不乐意,我改过的。

网友:
楼上的开启信号取得不对。

网友:
    杯具啊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啊

网友:
你可以把主电电压分一下压撒
   上个1M的电阻上去看看  电压会变小的  不就搞点电压偏高的问题了吗

网友:
可怜的楼主啊  !! 差点把机器搞熄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朋友  LCD和LED的屏接口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我想线接错是不可能的,保险什么的问题版主应该是解决了的,没这水平不可能会去把LED改LCD的。如果是电压大了,就加个限流电阻吧。应该是通用高压板耐压不好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真的假的,好像有发贴搞下载分的嫌疑。led的还搞lcd的高压板,顺便问问楼主是怎么搞的!!!!!!

网友:
通用高压条的供电是9v-19v,on/off开关信号就接屏的供电3.3v都可以,亮度控制信号可以不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  什么是LED   LDE 只是背光不一样   没有别的  不要把LE在 想像得那么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