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新很新的问题

楼主(2010-08-12):
有没有一种保险管,跟空气开关似的,只要过载就自动断开。
反正有跟空气开关类似功能的元配件就行

网友:
发现有两种类似的东东,但个人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

电流过载保护器、自恢复保险管~~~

网友:
主板上的高分子材料保险就有这种功能,一过载就断开,掉电后自恢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种保护电路不就是你所述的吗 名称而已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是的吧,只要电流过大,就会起作用,保护后续电路不受摧毁

网友:
PTC 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PTC  ?自恢复保险丝吗?
你的图像好搞乐~~呵呵~~

自恢复保险丝就是A数低了些,其它参数似乎都可满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太明白高分子材料包括哪些,不过查了下,好像自恢复保险丝,温控、热敏,温度保险丝都是这个类的~~不知还有哪些东东?

网友(2015-11-09):
会有这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