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SPD电压问题

楼主(2010-08-12):
客户拿来一个945 FOXCONN主板,据他反应插内存时插错了,内存槽有股烧味。接下这单,维修开始:首先观察没有发现主板烧坏痕迹,便用刷子和洗板水清理灰尘和主板,然后打各个测试点正常。上U,内存测量,诊治卡跑C0,E0,发出不断内存报警声。测核心电压1.8v,VTT 0.9V正常,各个时钟0.8V左右也正常,系统管理总线3.3V,但内存238脚SPD为0V,打阻值为无穷大,据客户反应那根有烧的内存槽的238脚与240脚相通,不知240脚是什么电压点,跑线路SPD的238脚也无法找其相连,便从ATX接一个3.3v与内存238脚相连,居然跑过内存,接上显卡,显示一切OK。关于内存SPD电压本人一直不明白,知道给谁供电,不明白它是同谁发出来,大部分主板是怎么设计这个电路,请问各位,我该换那个部分,内存旁边除了内存供电芯片没有发现相关芯片,也没有发现那个电阻和电容坏掉,有谁解析SPD供电电路,十分感谢!主板板号写的是:foxconn,945P7AE,945PL7AE.这二个应是富士康同一个型号,敬候图纸

网友:
没见过这板子,见过通过两个场管给SPD供电的

网友:
看看内存槽周围的场管

网友:
VCCSPD一般是跟ATX VCC3直接连的吧......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阻值无穷大的话肯定是烧断了,有的主板是电源直接供给的,有的通过电阻或者管子过来的,LZ拆开槽看看,可能断线就在下面

网友:
对于各种IC和桥的问题,我的焊工和BGA不错,就是上和焊内存槽太差,怕拆开槽就是装不上去,各位有没有更好见意。

网友:
槽下断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脚直接与3.3相连 如果没有直接和3.3相连在排除断线的情况下  一般是接到3V双路上面的

网友:
SPD 是VCC3直接供给的

网友:
短线了,还一插槽

网友:
应该是短线了,只有拆内存槽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