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北桥上有没有散热器(二修机)

楼主(2010-08-12):
接一台东芝L10二修机,目测主板差COMOS电池,北桥有焊过的痕迹,通电后两秒断电,检测各路输出均无短路,按论坛里的贴子经检查北桥电容上有一组电压只有0.3V,对着图低查出输出该电压的八脚MOS管附近两电阻空焊,加焊后断电问题解决,该组电压输出1.2V(那贴子有朋友问这组电压是多少),检测卡跑FF,上假负载各组数据均正常,发现该板上的是的1.73/2M/533 CPU,82855应该不支持2M的CPU吧,换上1.5/1M/400的CPU后马上跑码(晕死,估计没修好CPU被掉包),跑到2C不动,应该是内存没过,测量不出来什么问题,直接干北桥,由于手上找不到82855GME,手上只有82855GM,换上,机器点亮啦,目前问题是开机正常,进系统五分钟机器卡得不行,后来完全死掉,断电马上开机机器跑码点不亮,冷机后又可以亮,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没散热片引起还是换上去的GM和原GME不能通用,看北桥附近有几个孔,也不知道是不是固定散热器的,不知哪位修过此机提供一下信息,要是没散热器的话准备再换一块GME上去,现在机器散装不好装散热器也不好测试

网友:
gm可以代换gme 反之不行

网友:
谢谢楼上的,应该是散热器的问题,估计前面维修的装机的时候搞忘了装,晕死
刚才在淘宝上找了一下这个主板,北桥上有散热器的,再来想办法处理啦

网友:
是阿这机器我修过是有散热片的应该是散热引起起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