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换管修好,就能直接上电吗?(新手)

楼主(2010-08-12):
大多数电源都是管子击穿!
我换好以后!有什么方法检测一下!电路没有短路了!
有时!修好以后换上通电!好!
有时!修好以后换上通电!还是烧保险!击穿管子!
高手们!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用假负载,也就是先在保险处串联一个100W到200W的灯泡,然后上电如果后续还有短路灯泡会很亮,不会烧东西,你就可以再继续检查

网友:
没什么捷径,只能多相应的电路图,熟练记忆三极管保护电路,尖峰保护电路等,查管子的保护电路中的元器件是否正常,若损坏了,更换后才能直接上电。

网友:
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管子烧了,一般要检查整流桥

网友:
烧保险,场管的电源,应查整流桥,大电解,光耦合,启动电阻,管理IC

网友:
断开保险接一个100W灯泡做负载,这样就是有短路也不会烧管。

网友:
用假负载,也就是先在保险处串联一个100W到200W的灯泡,然后上电如果后续还有短路灯泡会很亮,不会烧东西,你就可以再继续检查

这个没有百分百不会烧, 我现在修的一个电源就是
已串入100W灯泡,还是会烧管,烧了好几个了, 郁闷极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25W?
这个方法也是灵活运用的,通电时就光辅助电源工作,就刚开机时对整流电容的充电电流大点,如果电源正常然后就是mA 级电流了。再短接PS-ON,灯泡微亮,降掉小部分交流电压,还可以检测交流电源低时的输出电压调整特性。

网友:
串接一个100W左右的灯炮试机,如果一亮就灭表示无短路,长亮就是还有短路故障

网友:
串联灯泡也有局限性,因为电路有电容储能。但是一般也没什么好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