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00

楼主(2010-08-12):
此机待机时 有时无3V5 在待机正常的情况下有时按开机键能开机进入系统一切正常 有时后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测的IO8752 141脚有3.3---2.15的跳变 IO 64脚PM_PWRBTN# 无 强行拉地能开机 (更换过IO依旧如此) 测IO晶振波形正常 充电指示灯不亮 望请各位前辈高手帮忙

网友:
装上适配器第一次 按开机键 没反应 拔掉之后在装上适配器 能顺利开机!

网友:
  每次拔掉适配器都能开吗

网友:
每次拔掉电源再装上一定能开!

网友:
rtc电路那里电压正常吗?

网友:
有个电容烧了我搞过一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