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一个主板使用寿命的问题,,

楼主(2010-08-12):
              我是一个维修的新手,,这不问题不知道该不该问,,,但是最后还是问了,,,如果定期三四天给同一块主板上洒精或天那水,或是其他一些清理液什么的,,会不会对主板元器件的使用寿命造成影响呢,,,我是说延长使用点,,因为我自己有一台爱机主板是七彩虹的C-P845主板,,买来有快4年了,,到现在还没坏过,,我想让他的寿命用的更长些,,看到底能用多久,,所以我才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主板上的元件器的使用寿命更长点...

网友:
呵呵 ~~自己的爱机当然都想要多用一段时间了,我的也是,我的都用六年了还是一点问题都不出,平常也不用经常打开来弄,就一年半载的打开来清下灰就行了,我一般除尘用高压风嘴来吹,比较好用

网友:
使用寿命跟清洗有关系吗???

网友:
不知道的,,所以才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的。。

网友:
主机里面和主板上面不要堆那么多的灰尘,不被受潮,好像没有必要三天两头的清洗把???

网友:
元器件的使用寿命跟温度有一定的关系吧。。想办法把主板的温度降低点就行了。例如清理灰尘,勤换导热膏等等。。。。

网友:
跟机器的整体配置,使用环境和使用习惯都有关系的,没有最完美的,只有更完美的。

网友:
主板是越倒蹬越爱坏
这样的板子,845才50元一个吧

坏了问基地的朋友买个就行了
别给自己找麻烦呀,

坏板子还可以卖22元

也就是你主板彻底坏了,换28元就可以换个好的

现在我们这些修板子的都不修了,板子太便宜了

网友:
只要多做灰尘清洁,不要乱用手去拔这样拔那样(防止静电就可以了,主板怕的是灰尘或者人手静电)。用过7、8年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办法  电子元件都是的寿命的  要保持主板灰尘不要太多 不然会造成寿命缩短

网友:
注意积灰,散热就行。

网友:
好的,各位的想法都很不错的,,,我会采纳谢谢

网友:
1.2年清一次灰足够了, 电子元件怕水,怕灰,怕高温,别没事总给他洗,会洗脱皮的,开个玩笑,一般用十年八年,没什么问题,下雨打雷天别上网,最后电脑老到,你都不想用了,因为速度太慢了

网友:
*脏话*,只要保持没灰就行了,看到痒化的地方就用天那水洗下,没事不要瞎搞,到时搞坏了主板看你就修不回来了!!!还有就是不能受潮!!!

网友:
楼主有洁癖吧

网友:
回想20年前电脑的使用环境是空调+防尘(脱鞋进电脑室)+高精度稳压电源。
再看现在家里最脏的地方就是电脑里面

网友:
劳神伤财,得不偿失

网友:
我电脑 一年清理一次。 而且机箱盖子我都没盖。 裸奔

网友:
首先在生产过程中留下的缺陷,后期的使用环境,使用习惯和时间都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
三四天就要清洗一次,这工作量有点大吧,费力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