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2800 短路故障求助

楼主(2010-08-12):
今修一台COMPAQ 2800 电源严重短路,电源部分拆了好几个零件下来没查出短路点,最后是C569电容短路,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想装回电源部分的零件,晕了,我疏忽了,上面有个SC1470I SC1480I ,不知道两片各是什么位置了,犯了个低级错误,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求助

网友:
去论坛 下个图纸就好了啊 U多多少是有代码的啊

网友:
没人手上有这个板子吗?拍个图片也行啊

网友:
其实也不难,找这两个IC的DATASHEET,看看脚位定义,再量量各自相通的MOS管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