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48PAB主板触发保护!

楼主(2010-08-12):
一块富士康848PAB主板加电马上掉电,短路,测ATX第十针黄12V对地为零,已拆COM口芯片还是短,大家说说还有什么该拆?下一步什么方向?

此板到手时是CPU供电的小四针12V短,查明有一组上管穿,现已更换,连电源IC6566也换了,准备上电前发现ATX第十针12V也短了,所以没查清楚前不敢上电,大家帮忙分析看看。

小四针的12V跟ATX10针的12V是不通的,小四针12V换过上管后已经不短了,问题是ATX10针始终是短,CPU风扇接口已查过,LM324也拆了,没思路了。

结贴了,问题已找到,是COM口芯片供电脚的电容短了,当时只拆了芯片没注意去量相关的元件,在拆完所有跟12V有相的部件才又回过头来重新整理思绪,终于找到问题,但这只是此板的部份问题,虽然现在板子已修复,但整个过程挺纠结的,我会另开个贴子说明整个过程以给一些像我这样的初学者少走些弯路。感谢各位热心朋友的建议!

网友:
槽,或者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
那你就从10针跑电路吧!跑到哪里短就是哪里短?

网友:
P4  12V  和 10脚 12V  同不同 跑跑线路

网友:
天啊,我这贴子都快沉了,怎么都没有人来提供点好意见呢?

网友:
把10脚12V断开 看看PCI AGP槽上的12V供电脚,有可能是PCI 或AGP的12V供电脚有短路 注意下槽的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也有可能是有电容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看一下20针12V有不有和小四针12V是一路的 如果是一路拆掉电源IC  CPU供电上管 12V滤波电容  如果不是一路那么看一下主板上面的插槽里面有没有倒针  风扇接口  双咱供电电路 COM口芯片  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