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英文含义

楼主(2010-08-12):
今天打开了份RT9237 PDF在看,其中的英文注释能看的懂的朋友帮忙解释下。
以下有些是在网上查到的不知道对不对,懂的朋友纠正一下~
ADJ  可调 Adjustable (可不可以理解为控制?)
VID  电压识别 Voltage Identification
SS   软启动  (不知是哪两个单词的缩写)
FB   反馈  (不知是哪两个单词的缩写)
COMP  比较 (不知道是哪个单词的缩写)
VSEN  没查到
IRMP  没查到
DVD   没查到
IMAX  最大电流  (不知道对不对)
ISP   没查到
PWM   脉宽调制 Pulse-Width Modulation
ISN   没查到(内码)

在测类似这种IC的时候,我的思路先测该IC的PWM如无,测VDD,如VDD有供电,测ADJ
如ADJ有电则换这个IC 如无电找上级电路。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ADJ  可调 Adjustable (可不可以理解为控制?)  非也 可以调节的意思 比如大小和方向 控制的意思是通断了
VID  电压识别 Voltage Identification  然
SS   软启动  (不知是哪两个单词的缩写)soft Start
FB   反馈  (不知是哪两个单词的缩写)feedback
COMP  比较 (不知道是哪个单词的缩写)非也 补偿Compensatory

VSEN  没查到  voltage senser 电压侦测
IRMP  没查到 Ramp amplitude   PWM ramp amplitude set by external resistor. Ramp
amplitude 脉宽调制用的 用这个电阻调节振幅斜率
DVD   没查到   uvlo 欠压锁定脚 低于某值就保护
IMAX  最大电流  (不知道对不对)对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amplitude set. 过流保护幅度设置
ISP   没查到  电流侦测 p 正端 与 isn n负端 对应
PWM   脉宽调制 Pulse-Width Modulation  正确
ISN   没查到

网友:
只要记得一些常用的就好了,

网友:
根据以上的管脚定义联系到实际中的RT9237他的几个主要测试点在哪里?~

网友:
  你先搞清楚 供电 使能 还有保护 其他的可以暂缓

网友:
顶个,,收集的比较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