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怪异故障

楼主(2010-08-12):
最近买了几台二手方正主机,主板是INTEL 845 坏了两块。
第一块:开机风扇转一下即停,拔掉CPU 4PIN供电,然后开机风扇一直转了。
第二块:自动断电关机,重新开机,发出有节奏的蜂鸣声,清BIOS后可以开机,但10分钟后又关了,再次发出 有节奏 间断性的蜂鸣声!

网友:
第一个查CPU供电电路,北桥是否虚焊空焊
第二个先刷一下BIOS

网友:
第一个可能短路了  2个  看看电容刷BIOS

网友:
测上下管的对地阻值!一般在400-1500Ω!这种问题一般由于场管坏引起的!

网友:
同上  好好测测cpu供电场管是不良还是击穿了,短接ATX的地线跟绿14试试测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块:开机风扇转一下即停,拔掉CPU 4PIN供电,然后开机风扇一直转了
CPU供电电路短路  一般是电源IC坏  INTEL原装板坏的很多

第二块:自动断电关机,重新开机,发出有节奏的蜂鸣声,清BIOS后可以开机,但10分钟后又关了,再次发出 有节奏 间断性的蜂鸣声!
有节奏的报警可以显示 一般是CPU风扇报错 和 BIOS程序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