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F550G南北桥芯片板后面的一个5脚IC不怎样代换

楼主(2010-08-12):
IC上标的丝印是XA-JOT 上边是三脚下边是两脚的啊  上边的三脚哪里的13脚是接在一起的啊  请问可以用什么的五脚管代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应该一个电源稳压芯片  产生1.2V的
    和RT9181类似  可以在9XX板北桥附近找

网友:
各脚电压情况怎样?

网友:
上边两脚分别是0.36 0.35 下边的三脚是3.34 中间脚是0V 后边一脚是3.35V这样的电压啦  原先是主板复位短路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0.36 0.35前两脚电压 后三脚电压啊3.34 0 3.35 是焊下了哪个东西后通电测的啊   原先主板是复位短路的啊  现在焊下这个东西没有短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那几只脚 给我一个图片你看一下吧

网友:
从你的测量数据看 那管子应该坏了 曾经在MSI G31修过  可以在ASUS板子上找到那个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是吹焊下来通电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