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开机不显

楼主(2010-08-12):
未加电池,电流从0.2-0.7-1.3-1.4-0.98,就不动了,屏无显。
偶尔也显示。

网友:
压下显卡或是北桥,电流是否有变化?

网友:
NV的显卡,加焊下应该能好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一下吧

网友:
屏无显时键盘是否正常。。。外接能显示么。。。Y430的我遇到屏坏。屏闪。

网友:
8成显卡 做下显卡看看

网友:
当内显无显时,看一下外接能不能显,再一下,内屏无显时,机器是什么状态也要确定一下,但是还是显卡方面较大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楼上一位朋友提示,想起这么个案例,键盘导致有时加电无显示。
你测试时候是最小化测的吗?

网友:
是显卡问题。显卡里面的LVD转换电路不正常!就是整机可以基本正常工作。看看外接可不可以亮

网友:
外接不显,按开关不能正常关机。
考虑加焊一下显示卡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 加焊了不行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加焊不行就重置一下

网友:
有力压显卡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 直接做显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