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求助中] 飞利浦液晶170S 插上电源,按下开关,开机白屏

楼主(2010-08-12):
这样的现象,是屏上的驱动IC坏的居多(不是驱动板上的IC,是液晶屏自带的PCB上的,最大的那东东),能白屏说明保险没坏,有电能进入屏PCB。要拆开屏接口的那保护盖才能看见。

二当家de -6 别误导别人,最大的那东西叫主控芯片,白屏 ...

网友(点评):
别误导别人,灯管能正常点亮正常,屏保险坏大多会白屏的

网友:
检查屏线和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找个一样的屏幕破掉的屏代换一下就行。。。平时维修多收些这破烂。。。有用的到的时候。

网友:
屏信号处理芯片坏造成没信号输到屏也白屏,最终还是屏没得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