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 915ME

楼主(2010-08-12):
GIGA 915ME主板自动开机 关不了机 换完IO还是自动开机 能关机 不亮
主板

网友:
那就去查开机电路

网友:
开始不关机的时候有没有亮啊!有没有插诊断卡啊!

网友:
硬盘之家一人
的帖子
主板自动开机 点开关能关机 是正常的
点不亮查各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