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主板 无核心电压的讨论

楼主(2010-08-12):
我接到客户一块 磐英主板 845的 上电测试紫5V供出正常,上电测试可触发不跑码,测量cpu供电12V正常核心电压没有 上假负载测出VTT电压正常,再次证明假负载没有核心电压 。测量场管G级没有控制电压,决定更换IC芯片(isl6566),更换后控制级有了3.5V电压,可是还是没有核心电压  新手能力有限 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字打错了一个 各位谅解一下

网友:
上管栅极3.5V应该有1.4V左右的电压输出了吧!看下上管有问题没有撒

网友:
没有 只有12v输入控制级3.5v输出还是没有 万用表测量结果“ooo”

网友:
测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是那种结构!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主板还丢那里呢!好几块都是精英945的!
我的而是主电源管理芯片有高电平输出从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输出到Q1栅极,测主电源管理芯片一切数据都正常的除了核心电压反馈

网友:
上管有12V,控制极有电压。不输出CPU VCORE,换MOS管呀

网友:
再找个IC换一下 可能还是IC的问题

网友:
mos 管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它,已经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这里料板不多  找不到IC了

网友:
6566的各个VID电压是 多少
5脚REF和37脚EN脚电压是多少
下管G极电压多少

网友:
请问风哥。。5脚REF和37脚EN脚  有什么作用?
如果不正常要怎样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PWM电路  有电压没波形也是不行的  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管控制极的波形看有没有正常

网友:
上U看看 u的板子上假负载是没有电压的 U做上面有2个信号VTT_OUTL   VTTOUTR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了示波器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那玩意

网友:
回复 东方电脑维修 的帖子VTT电压 1.2正常

网友:
先查PWM芯片的工作条件:VCC,EN,VDD,VID是不是到位,先排除内存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好多板和内存供电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