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耦合器代换型号,指导

楼主(2010-08-12):
光电耦合器代换型号

怀疑光耦坏了,没有原型号,网上搜索查的一下结果,是不是正确,请高手鉴定!
再就是是不是电源里面的光耦能在液晶上直接用!都是线性的!

光电耦合器代换型号
光电耦合器在彩电控制电路中应用比较广泛,当损坏时,可用以下同类型的进行代换。 类别 可以直接互换的型号
1 TLP621、TLP521、TLP321、TLP124、TLP121、PC817、PC713、PC617、ON3111、ON3131
2 TLP332、TLP532、TLP632、TLP634、TLP732、CNX82A、FX0012CE
3 TLP321-2、TLP521-2、TLP621-2、TLP624-2
4 TLP332、CNX82A、TLP632、FX0012CE、TLP634、TLP532、TLP732

LITEON、BRTLED、SHARP等品牌光电耦合器;
光耦代换型号清单:
LTV817-->C817/PC123/PS2501-1/PS2561-1/TLP421/TLP521/TLP621/SFH610A/ KP1010/BPC817
LTV827-->C827/PS2501-2/PS2561-2/TLP421-2/TLP521-2/TLP621-2/ KP1020/BPC827
LTV847-->C847/PS2501-4/PS2561-4/TLP421-4/TLP521-4/TLP621-4/ KP1040/BPC847

网友:
基本上 pc817 通换所有4脚的。

二当家de -4 在基地搜索下关于光耦的资料再回复,别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