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只要用适配器就断重启!

楼主(2010-08-12):
hp cq40 只要用适配器就断重启! 不官你安不安电池只要用适配器就不断的断电重启,如果只用电池就不会这样。已排除系统问题。请分析一下是怎么下手。(如果安上电池不会重启,但同时插上适配器就要重启)。
重启

网友:
那就换个适配器先

网友:
先换适配器试试 不行就查下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

网友:
换个原装适配器看看行不行?

网友:
不行了在换BQ24703

网友:
换了适配器,情况一样。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如果依旧,那就是充放电电路的事

网友:
外接电源识别电路及切换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接适配器不开机电流为0.01A(不能开机),如果安上电池电流变为0。安电池能开机。这个怎么下手。小弟本本修得少。不太懂。换哪个芯片?

网友:
不用换芯片

网友:
要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主板滤波不好因为电池供主板只有12而
电源是19V的主要看19V的滤波电容 特别是CPU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
要换原装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