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富士通 FMV-820MG开机老是提示Press F1 to resume ...
为什么富士通 FMV-820MG开机老是提示Press F1 to resume?

楼主(2010-08-12):
富士通 FMV-820MG开机老是提示Press F1 to resume,CMOS电池有3V,也换过內存,就是开机老是提示Press F1 to resume,按F1后才可以进系统。请教各位高人,有何解救方法?
电池

网友:
把完整信息打出来,是有报错,
需要你确认的.......

网友:
换了BIOS电池吗?

网友:
自检你设置成NO

网友:
可能是BIOS电池没电了或者BIOS电池接触片氧化了....随便进BIOS看下软驱有没有禁掉,把MB TEMPERATURE 以及CPU TEMPERATURE 更改成NONE```还有可能是板子电阻有问题了``

网友:
你得测跳线帽上是否有3V,如果电池有电,那么有可能是座虚焊,弹片接触不良,二极管不良,南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