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花屏、不显的故障原因发现“新大陆”了

楼主(2010-08-12):
一台HP 540的机器,换了一块新主板之后,一开始高频率不定时的蓝屏,但是只要进了系统之后,一切都很正常,运行任何程序都没问题。用BIOS里自带的检测工具检测,内存硬盘都通过。换了一条内存,(机器原来的内存是DDR2 667的)机器一开始蓝屏,重启之后花屏,再重启居然不显了,更换了硬盘,故障依旧,重装了系统之后还是不行。重新换了一块新主板,还是蓝屏,(BIOS里的设置也改过来了)。然后把系统改成了VISTA 刚装完系统的时候机器正常,重启有时蓝屏,有时花屏,有时不显。系统改成WIN7之后故障依旧。这个本前前后后折腾了两周了,终于可以了。但是结果我始终不太理解,大伙感觉问题应该是怎么解决了的呢?结果后面我会写出来跟大家分享的。

网友:
期待后续报道~~

网友:
这种主板挑内存的,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是否重刷BIOS解决

网友:
好期待结果啊

网友:
无意中 我换了一条DDR2 533的内存 结果故障解决了,但是之前它的内存用的是667的啊

网友:
这个没见过

网友:
内存不兼容

网友:
有这种主板挑内存的,我也碰过

网友:
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主办问题  最好跟换主办 要不就找专业修主板的进行维修

网友(2015-04-01):
有的机器是挑内存,有dell的的机器原来带的内存也会莫名其妙不能用,要换才行,但是原装的也是好的!

网友(2015-05-20):
估计是挑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