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IG 检不到网卡,声卡,无线网卡

楼主(2010-08-12):
机器来的时候进不了系统,卡在windows界面不动,拆机测网卡芯片坏,换一个后可以进系统,重新做系统后检不到无线网卡,声卡,网卡硬件,测USB阻值正常。求解~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换的南桥试试

网友:
查看一下EC和南桥,因为网卡烧了有可以连累了EC,再一下你在把网卡拆下来的时候,就应该试一下,其它两个设备能不能在系统下找到。如果能找到就应该和南桥没多大关系了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我先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我发现大家动不动就换桥,换桥真的有用吗

网友:
没有换,成本太高了,网卡芯片换过之后没有好,怕桥换了以后还是不好

网友:
功亏一篑,也许换了就好了

网友:
查南桥各路供电和复位呗···确定以后再搞南桥

网友:
从官方下驱动 用纯净安装版装  再不行  就换  应该会好

网友:
这个应该 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既然是维修,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换个试试喽。

网友:
南桥可能性最大,因为网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