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 冲放电问题

楼主(2010-08-12):
      接机时客人的所说的问题  如下    单用电源可以开机  但是用不了多久就会掉电(不定时)  单用电池可以正常用不会掉  但是电池 电源一起接上去 电池也会放电  (接可调电源可以看到 刚插上去可以充一会电  然后马上就没有了  可调电源只有0。02  的电流  请高手指点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充放电IC  坏了吗

网友:
东芝M100 的 通病, 我也有台。。换过充电ic没用。。还在搞。。

网友:
可能是接口虚焊了

网友:
是东芝的通病,把CPU旁边的滤波电容换了或加2个电容就好了,220  或330的电容都可

网友:
ACIN线路上的原件性能不良或虚焊,导致使用一段时间ACIN电压拉底变成低电平,从而使IO认为适配器被拔掉,转而变成电池供电,重点查ACIN线路

网友(2010-10-20):
见过电池接口接触不良导致的,还有15V适配器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支持 4楼的 说法!我很赞同!!哈哈!!

网友:
用的原装电源适配器吗? 我之前修过一台用国产的适配器 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东芝M100 的 通病

网友:
一定要从理论依据来修 不要动不动就什么通病加个CPU电容 那都是没有思路的修机器

网友:
现在很多人很乐意直接上来就问“这款机器有没有通病!”

网友:
以前见过类似的情况 ,插上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就可以 CPU座背面上边的NEC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