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富士通 FMV-820MG开机进入系统重启后会没显示?

楼主(2010-08-12):
为什么富士通 FMV-820MG开机进入系统重启后会没显示?如果在系统关机,然后再开机就会有显示,就是在系统中重启就会没显示。跟系统有关还是其他的原因?请教各位高人,有何解救方法?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830MG的机器,开机后屏亮了然后就掉电了,但是可以在开机,然后还是掉电。什么问题,有知道的老大指点一下。

网友:
有点像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