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源管理芯片拿掉,插电源短路。

楼主(2010-08-12):
把电源管理芯片拿掉,插电源会短路,这种情况一板谁都碰到过,谁能解释下原因呢?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
直接拿下芯片,有可能是上管直接击穿了
正常情况下,需要拆芯片时,要连管子一起下了

网友:
一般来说,电源管理芯片拿掉的话是不能给主板加电的,说不定就会烧主板
我曾经把51020取下后加电,结果听到“啪啪啪”几声

网友:
PWM的电路,把IC取掉,会直接短路的.

网友:
mos管的G极悬空了!

网友:
那再问了,如果把电源管理的主供电19V 断掉,请问还会不会烧呢?

网友:
G极悬空,管子必穿

网友:
如果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被拆掉,但电源管理的工作条件不让它满足,那样的话插电源会不会烧呢。

网友:
没有主供电,芯片不工作,等于没芯片,估计还是要烧。

网友:
G没了控制电压是这样的。

网友:
上管的G极悬空,就相当于上管直接短路过去,你说能通电么,这样不把板烧烂算是万幸了。LZ应该多学点基础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 论坛有很多这样的帖子了 搜索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
我遇到过
以前遇到过
而且不遇到过一次
代价就是烧过N多板子

记住:MOS管G极悬空,是件很危险的事
以后别取掉PWM电路的控制IC加电!!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拿下来··千万别加电啊··一加电毛病就更多了··引起短路啊·最好拿下芯片查查周边元器件好坏·再换个新的上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电了,怎么会烧呢?没有米还能煮饭啊?

网友:
当然不可以拿了这个看图纸一看便知

网友:
想当初刚修本时也干过这傻事,拆了北桥PWM,结果烧得都不认得了,南桥北桥显卡全O

网友:
谁没干过这事啊,还好我烧了一块板,

理解G级悬空,如果D或S级加上电压,由于元件存在一定的漏电性(正常使用时候可以忽略不计)由于是G级悬空,所漏过去的电子累加,就相当于给G级加了电压使的DS导通。而下管要晚于上管获得电压,所以直接烧这个PWM输出所连的元件,烧了元件成短路,使的上管电流瞬间增大,超过上管电流值,所以上管烧了,由于输出有短路,下管DS都成接地所以不烧。

如果PWM芯片坏(坏到给上下管G上电压的除外)或无开启信号。但是上下管的G级还是连接在PWM芯片的,PWM芯片不工作的时候连接上下管的线路在芯片内部就处于放电状态(内部只要有一定对地阻值的电路就可以是放电电路)所以MOS管的G级漏电通过PWM芯片里面对地回路,就把电子放掉了,就累积不了开启电压,所以MOS管是不会开启的。

我没仔细研究过,这个是个人理解,仅做交流用,不作为准确答案。

网友:
供电芯片拿下,一定要把上管拿下!否则损失惨重!

网友:
昨天刚废掉了一块板

网友:
电源芯片拆了 必须拆上管才能通电的 不然烧机器的 !!
基本的东西都不懂啊

网友:
以前干过这傻事 把MAX8770拆了加电 烧了几个管子 以后就记住了 哈哈 拆掉芯片是不能通电的 不然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网友:
学习了,我曾因为这样做烧了两片HP NC6000的板子啊

网友:
19#讲得很详细,电源芯片拆掉MOS管就真接导通短路

网友:
N年前曾经修过IBM TP600,拿掉1632上电,结果看着南桥冒烟,当时做BGA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所以只能叫顾客换板了,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敢拿掉电源芯片上电了。

网友:
PWM电路中 MOS管的G级是不可以悬空的啊

网友:
芯片拿掉之后MOS管会失控的,会造成主板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