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上的问题

楼主(2010-08-12):
客户送修一台改装的15寸清华紫光显示器,故障现象是无法关机(既插电就亮,关不了机)。排除了开关按键的问题,怀疑是通用驱动板乐华2025的问题,发现屏电压跳线如图所示:

我以为是屏电压跳线有问题,因为是15寸厚屏应该为3.3V电压的,所以在3.3V加了根跳线,结果开机RTD2120冒烟。现在开机无反应。
我用通用板2621点的时候跳3.3V出现白屏,跳5V的时候花屏后再白屏。
现烧了2025造成不显示都无法向客户交代了。由于屏上的标签被撕,不知道屏的具体型号。
为什么乐华2025跳12V会有显示呢,难道屏电压要12V的吗?有没有兄弟遇到15寸屏屏电压是12V的?

网友:
开始的时候也是跳在12V上面?那就2621也跳12V试机咯

网友:
如果跳12V有显示那屏就是12V供电的这也没什么好怪的。

网友:
太牛,估计要赔钱了!你就说测试的时候突然不开机了,修不了了,让他去别的地方修修!估计屏上电路坏了!看看保险坏了没,至少要还原故障,有的顾客太难缠了

网友:
你跳3.3V的时候,没把12的跳线拔掉吧!如果拔掉12V的 只是跳3.3V的 最多不显示,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屏一般不会坏。 因为原来是用12V的。即使你用3。3V/5V,都不会烧屏,除非原来就有可能是坏的。

网友:
现在确认屏确实是12V供电的,我跳到3.3V的时候12V跳线是没有拨下来的,可能由此造成烧驱动板。屏应该是没有坏的,因为用2621试的时候有很花的图像,现在的问题只是想办法用其它板把它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的屏原来应该是好的,开面的时候还有无信号的提示。

网友: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个屏是改装的,屏的型号的标签被撕。拆开屏电路板板上有个标识是:
SAMSUNG AML CD
140X1C6LV6.3有没有兄弟知道这个是什么屏的呢?

网友:
能提供个乐华2025L的屏程序或者2621的屏程序,万分感激。

网友:
这个是2025的不过是LVDS的,你的屏资料我是查不到你随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