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提示“显示器驱动程序停止工作,并已经修复”

楼主(2010-08-12):
一台华硕的机器,标配VISTA系统,以前使用都很正常,最近用一会之后,屏幕会突然黑了,过了大约3秒,屏幕又亮了,然后在右下角提示“显示器驱动停止工作,并已经修复”,几乎每隔十分钟左右就会这样。换了WIN7旗舰版之后还是这样。机器刚做过保养,温度还可以。请问大伙有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的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啊,小弟现在这谢过了。

网友:
显卡虚焊··· ,  我昨天刚弄了一台华硕 A6000.也是 显卡驱动不工作,后来就进不了系统了....  显卡BGA后 OK!

网友:
显卡是不是ATI的?是ATI的话检测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是NV的呢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给加焊了一下显卡OK了

网友(2012-08-04):
我这有个联想Y450安的是WIN7也是这个问题,去焊下试试吧,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以前用WIN7也是这样,现在没有了···XP从没出现过···(吹下牛:难道是用久了显卡的焊点被热气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