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很奇特,很不可思议,怎么还有这样的网?

楼主(2010-08-12):
最近公司的电脑,有时候这台电脑上不了网,但是能ping通网关,过一会又能上了。有时候别的机器又上不了了,情况基本都是一样的。发送的数据包很多,但是接收的很少。重装系统就好了,过几天又不可以了。请问大侠们能帮忙想想办法吗?
电脑
重装系统

网友:
怀疑ARP木马病毒,好好查一下

网友A:
下载一个360里面有开启ARP试试。。

网友:
估计是有病毒了,,,在路由里把IP和MAC邦定先,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我改了一下MAC地址,然后重启了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