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板子时钟0.3几正常吗

楼主(2010-08-12):
一块华硕板子时钟0.3几正常吗  现在的症状是00   CPU没温度 供电还没测 估计是没有   时钟芯片发烫   用表测量时钟0.3几  是不是时钟芯片挂掉了  请各位i大侠指点

网友:
还是先查各组的供电是否正常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板要先查电压  再去查时钟
先确认板上各供电有没有正常  再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