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台式机e945g主板,通电只风扇转,不报警

楼主(2010-08-12):
ace台式机e945g主板,通电只有两个风扇(CPU\电源)转,裸板不报警。

网上买了块诊断卡,又增加了新的问题:插上CPU风扇的12V接头时,通电瞬间就断电,不插就还是上面那个问题。

受到警告 2#

网友:
我是来升级的
帮你顶

军兵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插上CPU风扇的12V接头时,通电瞬间就断电,"说明你的主板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
问题都说不清楚,,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那里场 管跟电源供电芯片有没坏

网友:
对电子维修一窍不通,故障描述应该就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