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跑“45”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0-08-12):
一块L-I945E主板,诊断卡代码跑“45”接显示器,显示到“LOGO”画面就死机,按任何按键无反应。我换过CPU,内存和刷写过BIOS,没有独立显卡插槽,这种现象该怎么处理。

网友:
挡LOGO,查PS2供电,内存供电,拆网卡,如果还是不行,南桥也是有可能性的。

网友:
加焊北桥,不行的话就从做.

网友:
一般是北桥空焊,,,

网友:
44查内存时钟跟SMBUS控制总线

网友:
北桥空焊.这应该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北桥空焊,应该是信号传输不完全吧

网友:
AMI BIOS:45代码含义----Data initialized Going to check for memory wrap aroung at 0:0 and finding the total system memory size.
AWARD BIOS代码含义:----Detect & Initialize Math Coproces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