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E 不能充电

楼主(2010-08-12):
有台ASUS A8E 不能冲电,确定电池好的。接机的时候电池充电芯片MAX8725 旁的MOS管4431 烧毁,MAX8725也烧了个洞,更换8725和4431后,测量周遍已无明显短路,插电池能开机,拆电源适配器,电池冲电指示灯亮,但冲电电流只有0.09,测量电池充电芯片经过PWM调制后已经有13。8V电压,但经过一个大电感和一个电阻后,到电池的电压却只有11V,怀疑电感和电阻这路有问题,故直接把13。8V 飞线到电池接口处。插电池和电源试,只听到“答,答” 4431 有被击穿了。请教高人。

网友:
大电感和电阻上的压降太大了,可能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吧,以至于把场管烧毁了。

网友:
充电ic一起换了吧。

网友:
那样改肯定不行啊

网友:
可能是那种电路互相短 而不是对地短

网友:
别短接电感
另外就是那个电阻可测量一下电阻,是否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