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0-08-12):
三星 R503 AMD Turion的CPU 触发CPU供电0.8 请问高手这电压低不低 机器能触发不显示 触发电流1.27完了1.28 29的往上长 只有一次跳变 AMD芯片组 ATI独立显卡
芯片
显卡
三星
独立显卡

网友:
CPU核心供电偏低,,看电流不是很准,要看示波器的波形才能更好的判断机器到底走到哪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