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电源板无12V5V输出,ic为ea1532a。

楼主(2010-08-12):
雷击,不触发,大电容有不到300V,基本正常。
保险,整流桥,开关管,稳压二极管,都是好的,光耦换过了,芯片换过了,问题依旧,实在是没有思路了,大家帮个忙分析一下。
现在,电源IC工作条件不清楚,让我很苦恼,一脚有9V,8脚260V左右,其他脚都没有电压,不知道是启动电压不够,还是其他条件不足,不知道查哪里了,在线等!!!

网友:
开户电压一般在10-16V之间才能开启,,9V偏低了,

网友:
开关管没有工作,也就是 芯片 没有 正常工作
芯片 大多都是 8脚的, 一个 是启动供电, 一个 是 持续供电,用 2个 是 反馈. 一个 输出5V左右的电压 控制  开关管的.
你跑一下线路 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可能换了ea1532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启动电压 是哪里给的 我跑一脚 电压事二极管D901给的 他的上面通过一个10瓯电阻从变压器出来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问题是启动电压有9V 持续供电有260v  我下一步该跑那条线路呢?

网友:
查有没驱动输出,有就查开关管相关,没有就查RT脚 外接元件有没正常,过流检测脚电压有没过高。都正常就换芯片。

网友:
我也是这个情况!忘高手赐教!
换了个电源模块能开机就是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启动供电是260,持续供电一般为10v以上

网友:
我看唯一的出路就是换变压器了!不知道有什么代换原则吗?

网友:
变压器坏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应该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高手有这个芯片的 能不能测量哈芯片角与角之间的阻值  发上来好确定一下我这个芯片 是不是好的

网友:
你还是听四楼的吧,再换一个芯片试试。我一般是不装场效应管,直接通电后看IC的驱动脉冲,没有输出的一般都是芯片本身了,有脉冲输出就是外围的问题了。

网友:
补充:我遇到过那个辅助供电的二极管反向阻值变低的导致反馈工作电压不够芯片不能工作的现象,你的图太小看不清元件号,就是那个变压器反馈给IC工作电压的快恢复整流管,一定要焊下来测量,用10k档测量你就会发现反向阻值变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草上飞!要是早点就好了,我给客户改全套了

网友:
还有供电引角的滤波电容也值的考虑

网友:
电源模块供电不足,5v 12v输出滤波不良,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更换EA1530A  应该就OK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