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C10上网本不定白屏(可能是通病)维修

楼主(2010-08-12):
      三星NC10上网本不定白屏,上家搞了多次无果,最终搞成了白屏。接修后看电流动作正常,测屏上电压也正常。从屏线入手,发现有几根线之间的阻值为100多,且在变!难道屏线有漏电?没这种可能吧!拆开屏线,终于找到问题:有几根接地的线就这么绞在一起,时间长了接触不好,出现了变化的接触电阻(图中银白色线)。焊一下,装机OK。

网友:
以前联想天逸100A的机器也有这问题。就是屏上面的接地线有问题。换了几根后。有一次拆开屏线找到了问题所在。。呵呵。。那几根换下来的线还给我赚了些许银子。。。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地线接触不良导致屏供电不稳定,最终导致白屏,而且这样的故障用万用表直接量屏上面电压,是量不出问题的,因为一般量屏的电压时候,黑表笔是接在其他地方的地线上。

网友:
前些日子也修过故障一样的,就是地线接触不好造成成的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这回可长经验了

网友:
前段时间接过一台万利达的上网本,有时白屏有时显示正常,屏线一条条测了,都是通的(好像忘了测地线),也不敢确定屏的问题,加焊了北桥一样,因为是同行的,后来找不到原因,退了。要是早点看到楼主这样的贴就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往往这些问题让人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这回估计只能靠经验整出来了

网友:
我都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好经验啊,下次碰到适适

网友:
是啊,很好的经验,地接触不好就不能形成很好的回路

网友:
以后见着了就得注意了!